楼主(2011-07-07):
手头有一台90度转角机,初始模式(假设为模式一)入料感应后旋转气缸旋转,一定时间后转回初始状态,正反转输出假设是YB、YC,现在我想增加一个模式(假设为模式二),增加一个模式按钮假设是X4输入(自锁按钮),模式二下的初始状态是模式一的已转状态,入料感应后旋转气缸旋转后是模式一的未转状态,请教一下大家,我大概需要怎么修改程序,原程序忘了拷回来了,简单指引一下就行了,先谢谢了!

网友A:
个人认为楼主不用考虑什么正反转输出YB YC。只要将入料感应的开关甩开,剩下的完全一样的并在模式一上就可以了~!例如:
具体没看到程序是否还有其他的关联,但是应该就是这个思路~!

楼主:
可是它后面还有很多条件,什么置位YB复位YC的,也可以实现正反转颠倒吗?

网友A:
你就除了感应全都复制过去,修改与模式一所不同的地方作模式二

楼主:
谢谢,可以了~我全都复制了过去,就是模式二下模式一的就断掉,然后条件都跟模式一一样,只不过就是YB跟YC调转了位置,试运行了完全符合要求,谢谢~

网友B:
看来,楼主的程序移植比较成功。

楼主:
呵呵,是成功了,我刚学PLC不久,每一次修改程序试运行成功后都很高兴啊,哈哈~~

网友C:
呵呵,学习并分享成功后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