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跳闸

楼主(2011-07-07):
我用95的电缆,200安的开关,到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就跳闸,跳闸的时候电缆很烫。

网友A:
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B:
带什么负载?测下实际电流

网友C:
看看接头是或牢

网友D:
测负载电流。如果是开关小了,。就会跳闸。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很明显是过载了,都有什么设备?

网友F:
表达的内容太少了,不好判断啊。

网友G:
如果真是200A的负载的话就可能是接头部分松动了,或者线哪里有破损了

网友H:
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情况,天气热了,以前配置没有放余量的现在比较吃紧,偶尔会跳闸,要么升级电线/开关容量,要么降温。

网友I:
天气热了 用电容量大了,跳,,说明过载了吧

网友J:
同意9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