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指令

楼主(2011-07-07):
PLSV   D125   Y000   Y010 这个指令是三菱FX1N里面的程序,我转换成三菱FX2N就出错,请教这条指令用在FX2N用什么指令代替,多谢

网友A:
FX2N不支持PLSV指令,用PLSR代替,但在脉冲输出中不能改变频率。

网友B:
FX2N不支持此条指令的;

网友C:
换FX1N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