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带钳表的数字万用表能用钳的方式测出直流电流值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要测的电流大小的值在你钳表的范围内

楼主:
不是交流电产生磁场才能产生感应电流吗?直流也可以钳出来?

网友B:
你都知道还问

网友C:
有专门用来测直流的型号,日本的KT310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D:
没试过,应该不行,应为有测直流电流的钳形电流表。

网友E:
测直流电流的钳形电流表?什么原理?按照我小学自然学习的知识,直流必须串接测量

网友F:
除了10楼,以上的,,,,,你们到底???????难怪现在 水货电工 那么多还整天喊工资低,,,

网友G:
没听说过钳形表能测直流。不过钳形万用表带直流测试的可以,测试时是串接,不是钳线测出。

网友H:
不行,测直流须有专门的钳流表,用的是霍尔元件技术。

网友I:
具体的要看说明书是否支持直流电流的测量。

网友J:
有一种钳表是可以交直两用的,原理比较好理解,选择交流的时候直接在交变线圈取样,测试直流的时候,内部电路进行转换,通过脉冲电路取样。这种表我用过,感觉测量交流的时候精确度比直流的高很多。

网友K:
那些说可以的同学,不要误人误己

网友L:
可测交直流两用的表很多,“胜利”也有,我用的是福禄克319。

网友J:
那些说不能的,请自己找找资料,不要永远把自己困在老知识里面永不翻身,当今电世界,很多已经超越了老教科书的知识了。

网友M:
可以但要选带直流检测功能的表

网友N:
如果你的表带有这个功能 那就是可以个
如果你的表不带这个功能 那就去买个带这个功能的表

网友O:
可以的 选择直流档位就可以 原理应该是霍尔元件的原理

网友P:
是用表笔吧

网友Q:
看看钳表的说明书!现在的好多钳表都能钳出直流电流滴!

网友R:
功能越来越普及了

网友S(2011-08-08):
要看表有没有直流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