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就想弱弱的问下,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是怎么算的?

网友A:
输入电压的峰峰值,就是变频器空载时直流母线电压,当变频器带满载时,直流母线电压略有下降,这取决于变频器制造商对直流母线电容器的设计选型,有的给的足,就压降小,给的不足,就压降大些。
制动的时候,直流母线电压被发电电流冲高了。不能超过800V否则变频器会保护动作。

网友B:
同意4楼的观点,一般直流母线电压为进线的根号2倍

网友C:
3楼 说的对,这种现象我也看到过

网友D:
1.35

网友E:
这个真的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35
嗯,大拇指一个。

我昨天刚刚看了西门子的一个产品样本,给出的计算公式就是直流母线电压=1.35输入电压。这说明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容量设计的不足以把直流母线电压拉成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