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去年做了一个污水处理控制系统的项目。其中使用到施耐德的61系列变频器于ABB的PLC的通讯,在刚开始调试的时候还比较顺利,但是后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在面板上从本地切换到远程控制的时候出现通讯故障,变频器马上停机。后来仔细阅读说明书和面板的控制设置,发现是设置错误。错误出现在两个地方,61的变频器有两天RJ45的接口,这两个的通讯功能是相同的,但是在使用设置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别的,差别来自对接口的设置,一般是一个接口用来连接本地面板的,另一个是用来连接网络接口的,如MODBUS485的通讯控制。容易犯的错误是把接面板的接口设置成接MODBUS网络控制的参数。在本地面板控制的时候不会有察觉的。因为面板接口确实是在本地,但是当通过面板切换到网路控制时就会出现问题。因为MODBUS的控制接口没有设置到网络状态。
      正常情况下变频器是一直有电的。参数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在出现故障,或者是跳闸等。业主的维护人员有不懂变频器的设置,可能会使用复位功能。复位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复位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有些设置出错后的故障不能消除。导致设置出现错误,最好的办法是出现故障后要进行故障消除,找出原因。不要随便使用复位功能。
     在这里顺便再提醒一下自己。记得把调试中出现的故障,和处理故障的方法记录下来,以备以后出现故障后回来再找找处理的方法。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啊,尽管暂时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