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win的时钟表示

楼主(2011-07-07):
比方说我vb100~vb105这6个字节表示的分别是年月日  小时分钟和秒  我可不可以用1个双字和一个字的形式在winccflexible上用io域给显示出来??

网友A:
问题是,你以双字来描述原来4个字节的内容,那么,0~7位,8~15位,16~23位,24~31位分别表示4种要表示的量,但是你在IO域中打算使用何种数据类型来表示这连续的32位数据呢?

以上仅表示个人意见。

楼主:
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 我准备用十六进制来显示了 不知道行不行
可问题是即使显示出来也不可能是( 2011-7-1   xx:xx:xx)我很困惑 可是用单独的字节来做的话 对于我在PLC里面做循环的程序工程量会非常的大 因为我是每当触发一下 事件 我托在事件后面的时间都要往下移一位的  如果用的是6个字节的话 也就是说我这样的循环要做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