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备份求助

楼主(2011-07-07):
小弟 我刚接触wincc 不知怎么备份 轻各位大侠帮忙 我的要求是备份的wincc到另一台电脑打开时还能看到wincc中的历史数据什么的  复制器就不用给小弟接扫了  复制器用了以后 直接把历史数据清零了 直接复制wincc项目也不用介绍了我用过了 直接打不开 所以 我现在求助 大侠

网友A:
复制器复制后,把数据再复制过去不就行了。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A:
项目复制到新机器后,把原机器的历史数据目录下的文件复制到新机器的相应目录下。

网友B:
复制器复制以后,再把ARCHIVE文件夹拷贝过去。

楼主:
这样不行 我都试过了 wincc运行后还是没有历史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