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如题!

   另电机6条主线脱开  控制回路空试的时候  都是好的  热继电器输出端有电压

楼主:
求教   自己顶

网友A:
量一下主线进电机端有点电压吗?如果有有可能主线接错了,没有就是接触器的事吧

楼主:
星型启动的时候电机都转的啊   主线也检查过了  就是转换到三角运行的时候 电机就停了   接触器还是吸合着的

网友B:
你主要检查一下降压启动起来之后是不是正转!你接反了,开始正常,然后接触器一吸合就停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接线错或接触器触头接触不好,导致转换成三角形接法时缺两相。

网友D:
你把主开关电源停了,起动到三角再量一上主开关下面是否开路,如果是那就是一次接错了

网友E:
那你把电机桩头短接 接成三角的,再启动看看电机能不能正常运行,如能,那说明你的星三角接线错了,不用怀疑
如果不能正常运行,要么电机有问题了,要么就是6个庄子的顺序不对 好好检查U1 V1 W1   U2 V2 W2

网友F:
楼主最好还是把你的电路图传上来

网友G:
电机的6根线接的顺序不对。

网友H:
星三角形降压起动中有个延时转换开关,有可能是那里坏了!跟接线顺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顺序不对也最多是正反转之分.还有个可能就是延时转换开关跟三角形起动中的接触器线圈不得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三角形接触器的线接错了,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J:
也学习下了!
希望朋友们能把正确的图和接错的图传上来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K:
你有可能是星型是正转而三角是反转

网友L:
一般线路出问题可能性不大,接触器用的时间久了就容易粘连,导致缺相,我以前就是遇到这类故障,最后更换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M:
上传控制原理图,结合接线才能给你分析。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那你把电机桩头短接 接成三角的,再启动看看电机能不能正常运行,如能,那说明你的星三角接线错了,不用怀疑
如果不能正常运行,要么电机有问题了,要么就是6个庄子的顺序不对 好好检查U1 V1 W1   U2 V2 W2
赞成此观点

网友O:
不用看了,肯定是角接的那个线路错了,,,,

网友P:
告诉你吧,你的主线接了过热继电器,可是操作线没过热继电器。
结果肯定是,接触器吸合电机不转。

网友Q:
应该是电机接线端子接线错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维修过的电机。星接时运转正常,转到角接时3相绕组内部没有接通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