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因一次撞击,造成三菱伺服马达起点终点颠倒。
具体说明如下本来设备从左往右运行,起点设在右边值为0  终点在左边设定为700。但是现在原点复位时我的设备认为左边是原点,并且复位成功。手动往右运行时为-700。  现在造成我设备不能正常运行,一运行就撞到前面。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A:
撞击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正常定位呢,也反了吗?

楼主:
是啊 正常定位也反了 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PLC用的三菱
Q04UCPU的,程序照合没有不一致的现象

网友A:
用的什么定位模块,是不是伺服或是模块的参数被改了

网友B:
接线有没有动过?

楼主:
模块与参数都没有进行过更改,原来向右运行触摸屏显示0 现在是-700.原来向左运行显示为700现在显示为0而且原点也从原来的右面变成了现在的左边.所以现在每次运行都会撞击到前面的滑轨.
各位老师我现在该怎么做,能不能把触摸屏上的起点终点参数作修改的阿,机器都停了两天了原因还没有找到.

网友C:
不可能撞一下导致运动模式完全反向,很有可能是原点感应器的位置有变动了问题,导致输出信号错误输出,才产生的误动作,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D:
重新复位之后,定义的原点的定义和工作方式变了?

网友E:
这个很有趣   我用的QD75定位模块  参数里设置了回零找近点狗的旋转方向   参数又木有改    楼主的问题却是很蹊跷    别弃楼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