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公司的变频器坏啦  换回来后参数都没啦  所以我想问下 该如何调试呢  就是控制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说明书有点看不懂  就说输入电机的额定电压吧  该如何输入啊?分三角和星型接法吗?三角就输入380 星型就输入220吗?我真的有点搞不明白啦  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是MM系列的变频器吗?是的话,好好看看你电机铭牌上的参数,再调式变频器参数,直接快速调式,然后在看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再输入相应的参数  就好了
如不懂 可以问我

网友B:
西门子的变频器都有《快速启动流程》作指导,按照流程去做即可。转起来很容易。

楼主:
是440系列   他说的电机电压是线电压吗?要是的话不管是三角还是星型我只要输入380就可以啦吧

楼主:
P0010  是0的时候是“准备好”  1 是“快速调试”  30 为“工厂设定”  我想问下 如果不把P0010设置为1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进入快速调试的其他参数啦啊?  明天我去试试 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440系列   他说的电机电压是线电压吗?要是的话不管是三角还是星型我只要输入380就可以啦吧
电机电压这个参数指的就是线电压。就目前的变频器产品,我见到的电机额定电压参数,都是指的线电压,没有看到哪家的产品说是相电压的。当然,日系的没用过。不清楚,好像富士的用过,也是指线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0010  是0的时候是“准备好”  1 是“快速调试”  30 为“工厂设定”  我想问下 如果不把P0010设置为1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进入快速调试的其他参数啦啊?  明天我去试试 呵呵
你说得对,快速调试的时候P0010=1,当快速调试结束以后,P0010=0是自动返回的,如果你发现P0010=1始终存在,那说明你的“快速调试”工作没有结束。要让他自己回0才行,人为改成0不行。

MM440如果不自动完成“快速调试”的话,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即便运行起来,也是不稳定的。这个初次接触的人往往不知道,只有自动的完成“快速调试”流程,电机才能高性能、高稳定、高可靠的运行。

网友A:
MM440是吧?按说明书快速调试完后,再设定你需要的功能就完事了
电压就P0304=380

楼主:
谢谢您啦  我知道啦 非常感谢

楼主:
嗯 明白啦  谢谢您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