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我想问下  如果我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用变频器的控制过程中 始终在25HZ左右(电机的最大功率时是50HZ) 而几乎不会更大啦  就是说我永远不会让我的电机满负荷运行 那么这时候我的变频器可不可以选个比电机的功率小的变频器来工作呢?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看电机的负载情况,如果是空载或轻载,电机长时间中低频运行,可能发热量较大。如果是重载,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B:
不可以,不然到时候问问多多,你还得买比电机功率大点的变频器,省钱?何必呢

楼主:
是啊  我也害死这样想的  可今天有个人问我 可不可以用小的  我立刻无语啦 不知道该扎说  于是上来问问 呵呵  谢谢老师啦

网友C:
既然负载小,那为什么要用大电机呢?把大的电机换成小的(合适的)不是更好吗?提高效率节能。

楼主:
嗯嗯 您说的对  不过我们的设备现在确实是这样 也可能现在工艺不是很成熟 所以还达不到 全功率运行

网友D:
呵呵;变频器还是配同功率或大一级的吧;

网友E:
正常来讲 选变频器要选跟电机同等级就是最好的啦, 一家水泥公司买我们公司90kw的变频器然后装在110kw的风机上,当时是我安装的,当时可以正常使用,半个月就把变频器炸了,并起火,很严重。  如你说的  电机长期在低频运行 要注意看电机的温度,否则会烧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您说的对  不过我们的设备现在确实是这样 也可能现在工艺不是很成熟 所以还达不到 全功率运行
那如果现在选用了小的,将来想扩容的话怎么办?把这个小的扔了换大的?那不也是浪费吗?所以,不如一次性的到位,按照1:1来搞。

楼主:
其实吧 我们用电机主要是为啦调速的  嘿嘿...........对啦 老师 我能问下变频器在调速的过程中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的电压来调速的吗?  还是电压不变只改变频率就可以改变速度啊?有点迷糊啦

网友F:
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的转速的,不是通过调节电压。

网友G:
用变频器调频率的时候,电压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了

网友H:
没听说过,那样的话你的参数如何设置,保护功能还有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吧 我们用电机主要是为啦调速的  嘿嘿...........对啦 老师 我能问下变频器在调速的过程中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的电压来调速的吗?  还是电压不变只改变频率就可以改变速度啊?有点迷糊啦
1.采用V/F控制时,电机的额定频率以内调速。变频器对电机既改变频率也改变电压;在电机额定频率以上调速,电压不变,改变频率。

2.采用VC矢量控制时,电压可以在1H在以上即可达到额定电压(实现额定恒转矩输出的条件),调节频率实现对电机的调速。

网友I:
变频器等于或大于电机功率。

网友J:
对,主要是看负载情况,如果负载重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是负载轻的话,要求的场合不高时应该没问题的
艾默生技术,值得信赖
代理、代工、代销

楼主:
谢谢老师啦 我知道啦

网友K:
不可以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