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7):
具体这样的,因为从站原来的CPU坏了,换了一个升级版的,传好程序后,从站本事可以运行,就和主站通讯不上,和主站通讯的数据在从站HMI界面上显示#号,主站也是SF亮红灯BF灯闪烁。其他从站工作正常,和主站也通讯正常,请问怎么处理?主站和从站的CPU 是CPU315-2DP的。是否从站硬件组态改了,主站硬件组态也要改,是不是那里设置不好?

楼主:
没有人懂吗?

网友A:
是不是升级版的和原来的型号 不一样啊  ??是否原来CPU是EH13,现在是EH14了?

网友B:
今天就出现SF红灯,BF不停的闪红灯,我从下午三点一直搞到晚上8点才把它搞定,可以说搞得要死啊。我那设备三个从站,刚开始正常,后来发现以上故障。开始还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教了一些同志,一直想不明白好好的,整么会报故障呢?把DP线查了一遍,没发现坏或破皮的地方。后来硬件检测发现都不通,拨终端电阻查,也查不出!
    直接把DP线拆了量通断,发现有一根很长的DP线不通(一端短接),换线,发现还是不行,又请高手来查,换DP头,发现电工做的DP头不很规范,内层金属薄膜被剥掉了。
    又从新拨,后开DP头换了好几个,还是不行,发现从站的的PLC模块老闪,一量电源,输出12V左右,以为电源模块坏了,我赶紧去拿备件去了,后来发现PLC输出线限位开关线发热,一查发现破皮了,接地,造成线路发热。把先包扎后,DP头又重新装了几次,最后才告好,完工的时候请大伙恰了一顿饭,真的搞得身心疲惫。那DP头的ON档拨两下就坏了,有的需要在中间才通,人都快崩溃了。一个字累啊,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我刚回家没多久,呵呵,我怀疑就是限位开关接地造成的故障,引起DP线烧坏(由于须生产没时间查明白到底DP线是哪里坏了只能等下次检修),限位开关的线破皮是操作工搞设备卫生的时候用铲子产破皮的哦,呵呵。。。。。。。。。。。

网友B:
上面是经验分享啊,呵呵,俺是搞维护的
     楼主的,第一假如更换的模块有不一样的,硬件好像需要更改是的,其次有些模块更换是侧面有个像指针一样的东西需要与原来的一样才行。由于只是刚学习,一点经验而已,不精通哦。。。。。。。。。。。。

网友C:
更换从站cpu以后,要设置从站的通信地址,和原来的一样,才能实现主站与从站的通信,

网友D:
在硬件主态里要重新设置

楼主:
终于搞定了,把从站和主站的MMC卡清空,又把从站的硬件组态和主站的硬件组态重新做了一遍。就这样哦!
还有搞不明白,为什么CPU会坏呢,坏的情况是5V 灯不亮!

网友E:
接地经常造成急停报警,SF,BF灯报警

网友F:
硬件组态要重新设置

网友G(2012-07-01):
DP头的ON档拨两下就坏了,有的需要在中间才通,楼主这句话没有明白,你的经验很值得我学习,谢谢了

网友H:
你说的重新组态一下应该是指你新换的版本号不同吧
西门子的cpu也不是不坏的,我们有个工地质保期快结束的前一个月cpu坏了
结果很悲剧啊

网友I(2012-09-10):
我的PLC是S-300 现在现象是SF是红灯、BUSF红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PLC是S-300 现在现象是SF是红灯、BUSF红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总线故障,查查吧,什么时候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