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两台同样的mm440变频器开关电源发生了几乎一样的故障,就是烧了尖峰吸收电路的二极管(应该有一个较长的发热过程,因为二极管下电路板都烧焦),其中一个还烧坏了电流采样电阻  3844和开关管,另一台采样电阻和开关管现在测量都还正常,我想让咸老师及各位朋友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会发热烧坏?

网友A:
是否为供电劣化造成?
貌似修过一例这个故障,吸收回路是热敏电阻和稳压二极管(和二极管反向串接)串接的过压吸收回路。稳压值好像是280V(记不准了,须落实一下)的。
请检查主电路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是否有容量变小现象?或3844 的7脚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失效!引起开关管的工作环境劣化。

楼主:
咸老师,这两台变频器是37KW的,使用有3年左右的时间,主回路电容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吸收回路是电容(103)与电阻(15个15k电阻串并联,在线测量25K)并联然后与二极管串联构成。

网友A:
可能仍是电网的问题,直流主电路和开关电源供电之间,加装LC滤波电容,应该可以改善。
另外,确定变频器是真品,不是选件质量问题吧?或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B:
会不会是脉冲变压器短路。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