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电机

楼主(2011-07-08):
请问资深的师傅:
我家的大切割机上的电机是30KW的,起动时电流很大,平常负载的时候一般在50A之内,空载的时候标准的15A.
我想问大家:由于我这电机不是总开着,一般过5--20分钟必须升起来定尺寸,这个定尺寸的时间大约在1--4分钟之内准能完成。这期间我市空转省电还是关闭以后再重启省电。

380V

网友A:
这个问题,除了省电外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频繁启动对于一个电机来说不是好事,有可能电是省了,但是电机维修一次的钱足够你省一年了,还不算停产造成的损失,自己衡量一下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除了省电外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频繁启动对于一个电机来说不是好事,有可能电是省了,但是电机维修一次的钱足够你省一年了,还不算停产造成的损失,自己衡量一下吧。

确实。频繁的开关机除了对电机,对很多东西都有影响的。

网友D:
还是空转好,抓紧时间定尺寸。

网友E:
改自动分片好了,不停主机

网友F:
改用变频器驱动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改用变频器驱动好了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变频器控制。

楼主:
啊,这么严重啊。。

网友I:
如果条件充许的话,用变频器要好多了

网友J:
一般的小企业估计还是舍不得花那个钱的,只能从工艺上改造,设计可行的方案。

网友K:
我也同意用变频器驱动好。等待时,变频器置零,工作时变频器置100%。好处是:1.等待时省电,2.启动时没有大电流冲击。所以不论是对设备还是对经济效益都有好处。一次性的投资,获得长久的效益。应该是划算的。

网友L:
用变频器控制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哥们。

网友M:
空载时采用变频降速运行或者采用串自耦变压器

网友N:
加变频最理想。。。

网友O:
同意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