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cnc车床步骤的构成
一、 主步骤和子步骤
  1、 主步骤
  步骤分为主步骤和子步骤,通常CNC体系按主步骤指令运行,但在主步骤中遇见调用子步骤的情况时,则 CNC 体系将按子步骤的指令运行,在子步骤调用完成后控制权重新交给主步骤。
  CNC 存储区内可存 l25个主步骤和子步骤。步骤开始的步骤号用 EIA 准则代码O地点指令。
  2、子步骤
  在步骤中有一些次序稳固或重复出现的加工图形,把这些作为子步骤,预先写人到存储器中,可  大大简化步骤。
  子步骤和主步骤务必存在统一个文件中,调出的子步骤可以再调用另一个子步骤,我们将主步骤调用子步骤称为一重子步骤调用,子步骤调用子步骤称为多重调用。
一个子步骤可被多次调用,用一次调用指令可以重复 999 次调用。
  l )子步骤的式样
  在子步骤的开始为O地点指定的步骤号、子步骤中最终完成子步骤指令 M99 ,为一单独步骤段。
  2 )子步骤的履行
  子步骤是由主步骤或表层子步骤调山并履行的。
  子步骤调用指令如下:
  M98 P ****   L x x x x
  调用子步骤指令 子步骤号 子步骤调用次数
  子步骤调用次数的默认值为 1
  (例 l ) ; M98PL002L5  %1002 号子步骤被连续调用 5 次
  M98 指令可与刀具移动指令放于统一步骤段中。
  [注1]子步骤和主步骤务必存在统一个文件中
  [注2]子步骤名和主步骤名不得雷同。
  [注3]M98 , M99 信号不愉出到机床处,
  [注4]当找不到 p 地点指定的子步骤号时报警。
  [注5]在 MDI 下利用 M98 P **** 调用指定的子步骤是无效的。

  二、文件名
  CNG 装置可以装人许多步骤文件,以磁盘文件的方法读写。文件名模样为(有别于DOS的其他文件名) :
  %XXXX(地点 O 背面务必有四位数字)
  步骤以步骤号开始,以 M 叩或 M 的完成。
  步骤号模样为% XxXx ; (地点 O 背面务必有四位数字)
  M02 表现主步骤完成。
  M99 表现子步骤完成,并返回到主步骤中。
  三、次序号和步骤段
  步骤是由多条指令构成,每一条指令都称为步骤段(占一行)。
  步骤段之间应用标记隔开,本阐明书法则每个步骤段的末端以“;”作为步骤段的完成,构成步骤段的要素是步骤字,步骤字由地点及厥后续的数值构成。
  [注1]   步骤段中字符数没有限定.
  [注2]   ISO代码中步骤段完成标记为 LF
  EIA 代码中步骤段完成标记为 CRo
  步骤次序号由 N 指明,范畴为19999,次序号是恣意给定的,可以不连续可以在全部的步骤段中都指定次序号,也可只在须要的步骤段指明次序号
  四、字和地点
  步骤段由字构成,而字由地点和地点后带标记的数字构成,如下所示:
  X-----------------------------1000
  [地点              数字] 字
  地点是大写字母 A 到 2 中的一个,它法则了厥后数字的意义,以下是本体系利用的各个地点的含义和指令值范畴。见表 1一1
表 1一1

  这些字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步骤段,如下例所示:
     M10 Xl00 Z200 M03
  注 1  NC 装置所引起的限定和机床的限定是二个完全差别的见解,比方 NC 装置 X 轴的移动量可以指令约 l0m(m米为单位时) 但实际机床的 X 轴行程大概只有 2m,进给速率也是云云,作为 NC 装置可以进给速率控制到15m/分,但实际的机床就要限定到3m/分,因而,当编步骤时,应将体系阐明书与机床阐明书熟识,在很好明白的根本上。
  注 2  每转进给速率是根据主抽转速而转换成每分钟进给量后按每分钟进给量履行的clear_link=1 下一篇:数控编程指令代码的区别及技巧上一篇: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