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1-07-08):
在工厂修好一台22kw的变频器,并拖过电机,输出电压 电流都正常的,把原来参数输进去,把机器发给了用户,用户上电,按启动5hz 就跳模块保护了,后来用户又把机器给发回来,经我检查 机器也是好的,模块也没坏,也能拖动电机,真高不懂。请各位高手指点了。

网友A:
有可能用户的输入电压严重不平衡

网友B:
好好查下启动部分,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家里带小电机没问题,带额定功率电机就保护,最后是驱动的结电压检测部分的二极管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