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80年代的房子,当时是用的1.5的电线,那时候家里只有电视机和录音机和电热水器,再就是电脑和冰箱,一直也没有什么问题。今年家里装的微波炉、电磁炉和洗衣机及大1.5P的格力变频空调,我又在闸刀那里装了一个2.5的电线,专供空调、热水器,微波炉和洗衣机及电磁炉使用,当然所有电器不可能同时使用,闸刀是老式的15安培的铅丝的那种,最近老是滋拉滋拉的响,用螺丝刀也上紧过几次各处的螺丝,但是还会偶尔的响。请问是什么原因呀?如果换闸刀的话换什么样的?多少安培的?还要防漏电的么?我看还有什么1P和2P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呀?我家的这两条线路如果装空气开关的话,两条线装在一个空气开关上,这个空气开关要多大安培的?再就是如何更换空气开关呢?请大家帮忙给解答一下,谢谢。

另附1.5电线用的电器:32寸液晶电视1台、台式机电脑一台、冰箱一台、抽气油烟机一台、各处电灯。
2.5电线用的电器:大1.5P空调格力变频空调一台、微波炉一台、电磁炉一台、洗衣机一台、电热水器洗澡的一台。(这些几乎不会同时使用!)

楼主:
家里的总线是6平的

网友A:
30an  的可以啦

网友B:
我家里总的是40A,开发商装好的

网友C:
32安2p加漏宝

网友D:
进单相电源话同意5楼的方法,2P32A带漏电保护断路器很好!如果进电源是三相的话3P16A的断路器就好了.

楼主:
只是不知道如何更换空气开关呀?6安的插在空气开关的上面?1.5和2.5平的线可以都插在下面么?一个孔里插一根线还是?谢谢楼上的呀?最好有个图图教教俺~

网友E:
32A带漏保2P的,选过硬的牌子,正泰或者施耐德,德力西,CNC,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