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间断电源故障?[原创]

楼主(2011-07-08):
此电源器为单相不间断电源.型号V8-500ll.接入220V电源后就如图例.里面构造有变压器/12V蓄电池/电路板.
它是用来保护电脑应急用的,也就是停电时它来供急电源给电脑.
还请朋友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电池失效了,量一下电池电压吧。

楼主:
电池电压5V

网友B:
换蓄电池

网友C:
换新电池就好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池组看看

网友E:
这种东西 电池很水的,换一组电池吧

楼主:
量了一下电路板,低压有电,高压那边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