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控制

楼主(2011-07-08):
我有一台风机电机控制,是液力耦合器控制电机转速。现在要在另外两地也同样控制,都能控制转速,且显示的转速是一致的。各位大侠帮我解决一下需要些啥元件,怎样控制?
   液力耦合器是通过调节电动执行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另外两地的距离一个在300米左右,一个在100米左右。

网友A:
这说的很笼统啊,你要显示是电脑显示还是什么显示
   好像液力耦合器调速好像原理是控制油量的,具体原理不记得了,呵呵

网友B:
简单的话就两个变频器面板,两个电位器给变频器调速,用继电器切换调速命令

网友C:
期待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