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买回来的西门子S7-300:315-2PN/DP PLC,我想用的我电脑直接用一根网线来下载硬件组态信息,这样可行吗?我试了一下,先把本地连接设置好,再设PG/PC,然后通过 以太网节点编辑 选项搜索MAC地址,但根本搜不到CPU,即使我加了台交换机,也搜不到,是不是先要通过MPI口把组态信息先下进去哈~但我看实例PDF的文档好像不用哈,我按照例子上面的来做,怎么也搜不到,所以请教高人~希望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硬件设置

网友A:
再把计算机IP网址设置同一网段,如果PLC设置 192.168.0.1    那计算机设置成192.168.0.2像这样子就OK

网友A:
对了   网线  不要错了   橙白 橙  绿白 兰  蓝白 绿  棕白  棕

网友A:
直接 点下载   搜索 可 下载的节点是对的啊

楼主:
是这样的啊~网线买的是现成的~应该不会弄错的~但是还会搜不到的哈~郁闷得

楼主:
我看你那总线设成192.168.1.10
而PLC和PLC设成192.168.0.1和192.168.0.2这很重要吗?要是我总线设置192.168.0.10行吗?

网友A:
不是啊    只是举个例子啊     总线的IP就是PLC的IP啊,只要那个IP 前3段一样,最后一位不同 就好了 ,设置前直接搜索时也应该是搜得到啊!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啊!   我一直都是用网线通讯啊

楼主:
那你第一次下给PLC裸机的时候也是这样弄的吗?那我这怎么搜不到呢~裸机IP地址肯定是没有的,只能搜MAC地址,我也是按西门子PDF文档上的步骤来弄的啊~有些人说先通过MPI口组态好,再用网线连,不过我现在没有MPI网线

网友A:
就是直接搜MAC,再设置IP啊   怎么会搜不到的啊?  我一直就是这样用

楼主:
插上网线的时候PN口灯是黄色的,正常吗?我用的是3.2版本的CPU。

网友A:
实际型号  和组态的是一样吗     现在软件  至少用 SP4的才可以                                 型号一种是EH13    一种是EH14

网友A:
颜色是黄色

楼主:
我用的是5.5版的软件,CPU 是EH14的,我是直接打开软件后就开始在 以太网站点编辑 里搜MAC地址,直接和PLC连的话是用交叉线,通过交换机用的是直通网线。组态的话,难道一定要和实际的组态一致吗?包括输入输出模块吗?应该没必要吧,我只是搜CPU而已啊~郁闷啊,我怎么试都连不到哈。

网友A:
试试 以前的软件能搜到吗?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

楼主:
软件问题应该不会吧~我换台电脑看看~因为用的都是5.5版,还有一个是5.4SP3的,没有这个型号的CPU,就更加搜不到了,晕啊....过几天就去现场了,程序都没办法灌!

楼主:
呵呵~换了台电脑就可以了,始终不明白之前那台怎么就不行!

楼主:
原来是防火墙设置的问题,我自己的电脑允许例外了,但公司的没有~呵呵~关掉防火墙就好了

网友B(2012-05-22):
是吗,我试了,怎么不行?是关带防火墙的软件,还是Window自带的防火墙

楼主:
应该也不是防火墙的问题,可以重装或还原一下电脑,再重装软件就好了

楼主:
我的CHOST版的系统,在我多次还原后,我觉得还原系统后先装编程软件,全部装完后再装杀毒等软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