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A(
     L #high
       L #deadband
       + R
       T #highdeadband
       AN OV                   这应该是说OV=1,RLO=1
       SAVE                     保存RLO状态到状态字的BR位
      CLR                         这句是什么意思,是复位OV=1还是复位状态字BR的值呢?
      A BR
      )
       JNB _001        L #high
       L #beadband
        - R
       T #lowdeadband
_001:NOP 0
有懂得大虾帮忙指点下,紫色字这部分不是很明白,谢谢了

网友A:
CLR   //将RLO的值清0
A BR  //检测BR位。

楼主:
也就是说是复位的不是BR位,BR位保持在save命令后的值?

网友A:
SAVE  将RLO的值送入BR

例如:SET
         SAVE   //BR位为1
        CLR
         SAVE   //BR位为0

楼主:
大侠的意思就是说CLR以后
后面的跳转条件满足  _001以后的程序不执行,跳转到NOP 0?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