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大家好
我今天用万用表测(万用表打在蜂鸣器的档位),电柜中的总闸下端(380V),测出一根火线和零线有滴滴滴。。的声音频率很快,而且万用表上还总是显示电池的闪烁,我测电阻之前是显示是OL,测电阻是000,也没有电阻。。
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正常接通的话蜂鸣器是一直长响的,为什么万用表会这样的响?是不是短路了?

注:万用表电池有电气的

网友A:
可怜的万用表

网友B:
蜂鸣器档???
不会用的测量电阻的档位来测量电压吧?

楼主:
没有没有‘
我只是测下看通不通
我现在还没有上电呢。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不赶上电。。帮我下了谢谢了大侠们

网友C:
(万用表打在蜂鸣器的档位)?哇,,,虐待你的万用表?

网友D:
你用的档位难道是 二极管 挡!!!???????????????????????????

楼主:
恩就是那个蜂鸣档位
没有上电,这个档位不能用吗?是不是大家?

网友E:
没上电是没关系的
1有短路
2通过其他回路流回来的

网友F:
没上电肯定能用撒··
测电压的话要用电压档啊··

网友G:
楼主要测量出什么呢

网友H:
火线和零线上接有电容吧

网友I:
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网友J:
晕   用电阻档测电压。。要是表质量差的话就可能会出现像放炮一样声音。。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档???
不会用的测量电阻的档位来测量电压吧?
准是这样,我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没有‘
我只是测下看通不通
我现在还没有上电呢。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不赶上电。。帮我下了谢谢了大侠们

没有上电,你用电阻档测量回路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测测回路中有没有短路点?
在测量回路时你能保证所有回路都断开了吗?
现在发出响声有两种可能:1,回路中负载没有全部断开,形成了回路。2,回路中有短路点。
不知对你有用没!

网友L:
停电后用大电阻档或摇表测一下对地绝缘

网友M:
有需要活动房的吗? http://www.ychdbf.com/

网友N:
打到什么档呀

网友O:
没电了 要换电池了

网友D:
要是你想在上电之前 检查哪通哪不通的话  要是响 就是这两个点是相通的   不响就是断开的   一般我只是测同一个线号的通断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万用表
小心你的万用表哦!!!

网友Q:
有其他的回路接在里面。

网友H:
楼主回个信啊

网友R: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阻,当测量阻值低于30欧姆时一般蜂鸣器就响,至于显示电池欠压符号,可能是蜂鸣器响耗电大所致,这种情况一般更换新电池就解决。

网友S: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没有电压,万用表也有电,线路正常,但万用表不是正常的一直响,和楼主的现象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T:
赞成15楼的说法

网友U:
深圳市搏赛特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线路板外形、电脑自动V-CUT加工的企业,我们加工的产品包括:普通FR-4板,高精密多层板,金属基芯板[铝基板、铜基板、铁基板],高频板,高Tg厚铜板,混合介质高频多层板及各种PCB板。
☆ 特殊工艺:铝基板、铜基板、喇叭孔、喇叭槽、铣半孔、
台阶安装孔、 控深钻孔、PCB板移植0755-27567615

网友V:
应该是有负载,形成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