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怎么改星型啊

楼主(2011-07-08):
请求各位大侠解释下啊

网友A:
是电机接线吗?

网友B:
你的电机现在接成※型,也就是U1-U2     V1-V2   W1-W2短接,改成※的话就把那4片小链接片全部断开拿掉,然后把U2-V2-W2三个桩连起来,电机的进线接U1 V1 W1

网友C:
先量好绕组;

网友D:
打开电机端盖应该就可以改了吧!可以参照星三角启动电路

网友E:
为什么要改呢?一般只是启动的时候改一下,

网友F:
只有3KW及以上功率的电机是接成角形的,而且出厂时都接成角形。
在电机端子盒内,将上下连接的铜排折掉,用两块铜排连接下面一排端子就是星点,从上方三个端子送入电源即可。

网友G:
三星宜昌活动房http://www.ychdbf.com/

网友H:
有3KW及以上功率的电机是接成角形的,而且出厂时都接成角形。
在电机端子盒内,将上下连接的铜排折掉,用两块铜排连接下面一排端子就是星点,从上方三个端子送入电源即可。

网友I:
请问一下,这样改动有没有什么好处?

网友J: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不可以随便改的三角改星型电压,电流是不样的

楼主:
大侠们、什么事星三角启动啊

网友K:
星三角启动就是大功率的电机在启动时为了避免电流过大而先采用星型接法,过几秒钟后电机运转差不多了再自动转成三角型运行。

网友F:
其实,在这个主题里只是讨论下角接怎么改成星接唧,就这么简单:在电机端子盒内,将上下连接的铜排折掉,用两块铜排连接下面一排端子就是星点,从上方三个端子送入电源。

改星接以后,记得输出功率只有角接时的1/3了,所以星-角启动只适宜于轻载时。星-角启动时的接法转换就不是在端子盒内,而是用接触器进行转换控制了,电路如下:

详细请浏览以下主题: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4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