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我想问的是电机在满负荷   低的负荷  或者在变频器控制的情况时 工作的很低的频率下(比如10HZ下) 在这三种情况下对电机都有何影响呢?哪种情况电机会发热严重啊?他们能使电机的寿命都有啥影响啊?谢谢各位老师啦。

网友A:
电机一般在设计的时候都考虑富余量的,满负荷一造成电机发热长时间易烧电机的。
   低负荷基本就没什么影响就是浪费电能。
   变频器控制长期在好像在10HZ还是5HZ一下工作会什么影响不记得了(好像是有什么影响的),呵呵

网友B:
变频器控制如果在低速时出电流较大,而对于一般的电动机此时风扇运转速度也慢,容易造成散热不好而使电机过热损坏

网友C:
最好使用变频专用的电机。散热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D:
长期低频最好换变频电机;

网友E:
从设备的效率来说,最好是工作在满负荷的状态,这时功率因素最高,S1工作制的电动机在设计时就要满足长期满负荷运行的。发热主要是电机过负荷,或者说电机的环境温度造成,解决电机的散热问题。看看电流是否超过额定值,电流正常,轴承正常,再查查机械部分。

楼主:
在低速的过程中 变频器会 过热而被 烧坏吗?有这种可能吗?

楼主:
关键是 已经是成套设备啦  嘿嘿

楼主:
老师我想问下 变频器在低频的运行过程中 他的电压和频率是一定不会变的吧? 如果不会变 那么要是负载突然变大 他的电流会增加吗?  如果负载突然变的非常大(负载是可变的) 在低频的时候电机会不会被憋停啊?

楼主:
老师 如果工作制是S1的电机  可不可以频繁启动呢?比如3到5分钟起一次  这样可不可以啊?会对电机有啥坏处吗?

 我们的消防泵想自动运行 压力一小就自动启动  前几天 他们浇草坪 打啦4个压 不一会压就没啦 也就3到5分吧  所以我想问问

网友F:
经常低频运转就不是一般电机可以做了,低频工作时电流比较大,电机要求是变频电机了,有独立散热风扇的

网友B:
有可能,一般电机没有独立的风扇,风扇运转速度在电机速度低时也很低,如果低速时带较重负载使得电流很大,虽然没超过电机额定负载,但长时间运行也有可能造成电机散热不好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