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8):
各位高手解答下啊....我们公司400的CPU  通讯模块CP443-1报警,BUSF这灯一直亮红色,不闪烁.但CPU能正常工作,我用电脑连接上,程序能在线监控...但不能硬件检测.....将程序从新从CPU上传到PG上,硬件就可以检测了......这个CPU下面带了8个站.和其他几个CPU之间通过以太网连接.我电脑直接用网线接在路由器上的..............麻烦高手解答下,我该如何如何解决...能让这个灯灭掉....在网上查说是通讯故障...但要是通讯故障我通过以太网也不可能上传程序的...还是CPU下8个站都没有问题。

网友A:
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呵呵,那时只是不懂,只是在旁边看着信息自动化的人在处理,当时他和我说什么原因,我不记得去了,呵呵,不好意识,只能等待高手出现啊。
   还有就是你在硬件中设置了但闲置没使用好像会出现以上情况,记起一点了哈,呵呵。。。。就是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