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

楼主(2011-07-09):
电机是55kw,转速是980r / min   三角形接法的,带动蜗杆传动的。当我安装好55kw的变频器,试机起动,电机发出很刺耳的声音,让人不敢接近,用户只要求转速达到800转 就好了,这时频率显示30hz 左右。电压300 v 都不到的,频率开到50 hz 也是一样的。改了好几个参数  那刺耳的噪音都无法解决。  电机用工频是没噪音的。小弟刚出道,这问题真搞不懂,请老师解析一下,到底要怎么解决好呢???

网友A:
转速是980r / min   ,800转频率应当接近40HZ ;
噪音要先分清是机械产生,还是电磁噪声;

网友B:
先检查一下机械传动的地方看看

网友C:
变频器控制不好一般都是适用问题,特别是接线安装到为以后,不要立即通电运行,要先对变频器进行正确的参数化设置,按照要求进行调试。完成这个步骤以后,再运行电机。

网友D:
看看变频器手册,有一个参数 载坡频率 把那个参数提高,提越高漏电电流越大,要求电机绝缘等级越高,要良好的接地,一般范围是1到18,设定10左右就行了

网友E:
电机参数自学习没调好

楼主:
是电磁噪音,难解决。电机,变频器我都接了地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用不了

楼主:
老师你好,那台电机是可以星 三角 转换的,后来我把电机改为星形接法, 电磁噪音也低了很多。你说这样可以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那台电机是可以星 三角 转换的,后来我把电机改为星形接法, 电磁噪音也低了很多。你说这样可以用吗
要看电机的铭牌怎么写的,星接如果是380V,角接是220V就可以。

网友D:
电磁刺耳的噪音?载坡频率 不从新设定,你再什么折腾都是徒劳,签定完毕

网友F:
载波频率是调的,但太大了对变频器不好,温升增加,干扰增加,太小电机温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