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在爆炸性气体危险场所敷设电缆都有什么要求啊?我选用的是阻燃本安型电缆,电缆需不需要穿管(例如镀锌管或PVC管)?

网友A:
如果防爆等级要求高的话,线与线最好不能有接头

楼主:
小笨熊:那我问下防爆电线管一般包括哪些?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电缆本身就是选用的阻燃防爆本安电缆啊,有人说不一定要穿防爆电线管?

网友B:
只有信号线可以采用本安电缆,电源电缆并不存在本安电缆一说!
防爆区电源电缆只能采用隔爆的方式!可采用普通电缆穿钢管或采用铠装电缆敷设,并做好可靠接地!
------------延伸阅读-----------------
   真正的本安电缆应具有低电容、抗静电、抗干扰等特点。即使设备在正常状态或非正常状态下(如短路)也不会产生电火花,也不足以点燃周围的易燃易爆气体,该设备所用整个电路回路称为本质安全电路,所用的电缆称为“本安电缆”。

   本安型,有ia、ib两种。
ia等级: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以及电路中存在一个故障或两个故障时,均不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在ia型电路中,工作电流被限制在100mA以下,适用于工厂。
   ib等级: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以及电路中存在一个故障时,不能点烯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在ib电路中,工作电流被限制在150mA以下,适用于煤矿井下。
与其它矿用电缆一样,所用电缆须有《煤安证》。
   其它情况注意事项,参见《GB50058-1992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网友B:
现场总线系列电缆具有低电容、抗静电、抗干扰等特点,符合本安电缆的特征。
常用型号:
普通型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铠装型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