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某天凌晨除泥器振动电机烧了,喊我的时候说不振了,过去一摸烫手,感觉不妙。拆开开关用万用表一量,GAME OVER!

烧毁原因不外乎缺相,扫膛,轴承,过载。此次感觉像过载,不排除轴承哐了,扫膛烧了。

开会时师父说这电机很贵,今儿查了查资料,忽悠忽悠厂家,还真是的,0.5KW的3000多,1.5KW的4800。

振动电机是在转子轴两端各安装一组可调偏心块,利用轴及偏心块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得到激振力。

使用和维护

振动电机与振动机械连接平面粗糙度均应为3.2或更高

  (1)、绕组的绝缘,如受潮应采用相应方法处理500V兆欧表检查绕组的绝缘电阻,在接近工作温度(70℃)时,应不低于0.38兆欧,否则应进行烘干处理。

  (2)、电缆线是否完好,如发生断裂破损应及时更换。

  (3)、机体是否完好。

  将振动电机安装在振动机械上时,振动电机的地脚螺栓必须紧固,每个螺母下必须加弹性垫圈。

  振动电机运转初期,由于螺栓、螺母、底座平面间的磨合,会降低紧固力,出现小的松动,故运转初期应将电机的地脚螺栓多次拧紧,开始时每天紧固一次,两周后每周检查紧固一次。

  安装就位后,在机体及基础上,均要有电缆压紧装置,二者之间电缆呈自然悬吊状,总长度以300-500mm为宜,自然悬垂部弯弧半径参照 直线振动设备的两台振动电机同时工作时,应检查两台振动电机的转向是否相反。否则应变更一台电机的电源相序,使两台振动电机的转向相反,才能保证沙子的均匀走向。

振动电机使用维护,保养
  振动电机的轴承应定期补充油脂,一般2-3个月补油一次。待振动电机处用油枪在油嘴处注入或进行拆卸注油。注油量为轴承室容积的三分之一至二分至一。
  振动电机一般运行4-6个月小修一次,一年大修一次。小修时清除机体积尘,检查线圈的绝缘电阻、接线是否牢固,及时清除隐患。大修时应开电机,清除机体内外积尘,检查轴承的磨损,检查接头. 接地及各紧固螺栓是否松动并及时紧固,更换新的润滑脂。

连接电源
  振动电机的出电缆由于要承受振动,所以应选用重型四芯电缆,在靠近电缆出口处不允许突然弯曲,要有一个大于电缆外径8-9倍的弯曲半径,再将电缆固定到静止不动的机器或框架上。其距离大约为0.6米到0.9米。在固定电缆的卡子处应垫有柔软的绝缘材料,以免摩擦损伤电缆。四芯电缆的接地线,一端与接线盒内的接地螺钉相连接,另一端必须可靠接地。小型号振动电机,机壳上没有接线盒,使用重型三芯电缆直接从电机内部接线。在电机的底脚附近装有接地螺钉,使用时必须可靠接地。

注意
  振动电机出线电缆为易损件,常因振动摩擦损伤,导致电机缺相运行,损坏电机。用户应经常检查电缆状况,如有磨损应及时更换同型号电缆。

振动电机的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1、开机后,电机不启动,应检查:

  1)电源是否缺相;

  2)电机是否断相;

  3)防护罩是否损坏并磨擦偏心块;

  2、开机后,电机噪音大、发热等,应检查:

  1)振动机械与电机地脚接触面的粗糙度是否符合安装要求;

  2)地脚螺旋拴是否上紧;

  3)主机振动加速度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3、调整偏心块后,振幅变化异常,应检查: 转轴两端偏心块是否对称调节;

  4、在两台振动电机同时工作的振动设备中,当其转相不符合要求时,一定要单台调其相序,不要调两台振动电机总电源的相序。

网友A:
分析的不错啊,楼主用的电机都是防爆的吧,价格相对高些。

网友B:
防爆的振动电机当然贵,普通的要不了那么多钱。其实也没什么多大的特别之处,就是他的负载相对特殊一些而已,对轴承要求高些。

网友C:
防爆的要贵些

楼主:
请教:电机有不防爆的吗?潜水泵算不算?
我单位接近100台,55kw到0.5KW的

网友A:
防爆电机是特殊场合才需要的,特别是化工行业
没有要求防爆的场合用的都是普通的电机。

网友D:
像煤气区域都必修采用防爆型电机,或易燃气体的煤粉都须采用。。。。

网友E:
都是防爆的?  价格不菲啊

楼主:
有钱,烧了换新的。某个班12小时我竟然烧了二台杆泵,3800一台,眨眼灰飞烟灭。原因:缺相:控制箱某相断路,凌晨,抬过来新的接好,调好正反转。一会又喊我:不转了!一量又烧了

网友F:
楼主什么行业啊 电机接线盒都是Ex标志    那些东西同样功率时要比普通的贵好几倍,单从外观来看,和普通电机没什么大区别,就是接线盒区别而已,不知道绝缘等级是不是更高一级????

网友G:
垄断行业,
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什么行业啊 电机接线盒都是Ex标志    那些东西同样功率时要比普通的贵好几倍,单从外观来看,和普通电机没什么大区别,就是接线盒区别而已,不知道绝缘等级是不是更高一级????
CNPC

网友H:
菜鸟学习一下   你们这的防爆电机 是不是我们厂的震动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菜鸟学习一下   你们这的防爆电机 是不是我们厂的震动电机啊

网友I:
我们用的偏心轮电机很少坏,可能和维护保养有关吧、

网友J:
你们工厂不自己卷线缠么?
自己缠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们工厂不自己卷线缠么?
自己缠用不了多少钱
 没有会缠的,也没材料。国企就是混时间,领导不会让你闲着,没事?没事搞卫生去。整天擦个没完。拿表过去一量,烧了!自己舒服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们工厂不自己卷线缠么?
 自己缠用不了多少钱
  没有会缠的,也没材料。国企就是混时间,领导不会让你闲着,没事?没事搞卫生去。整天擦个没完。拿表过去一量,烧了!自己舒服就行了。

传说中的国企。

网友L:
振动电机也不少,不过没楼主用的这么贵,很少烧的。

网友M:
这么多电机没有加装保护器吗?烧的太可惜了。

网友N(2011-11-01):
lz 你们井队设备看起来好新,连振动筛都那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震动器电机一般的防护程度均要求较高(一般工作环境恶劣,有水或者泥水、污物等飞溅)

刚换的,一次都没用,现在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