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为什么要用并联电容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素而不是串联?

网友A:
因为电容器并联的越多容量越大,串联越多容量越小

网友B:
对,就是这样

网友C:
赞成2楼观点。

网友D:
2楼的回答不尽正确。
无功补偿有两种:1、无功电压补偿;2、无功电流补偿。为什么常用的补偿使用并联电容而不用串联电容,原因是:我们需要补偿的大多数是无功电流而非无功电压,并联电容提高无功电流,正是电路里面所需要的;当线路距离太长的时候,就要使用串联电容补偿,用于提高末端无功电压的提升。两种不同电容的补偿对象不同,所以使用范围不同,不能同一而语。另外,由于串联电容在电路中与线路电感互相抵消而提高线路的效率,其所受的电流比较大,因此很少用在低压线路补偿中,往往是用在高压长距离输电线路。不管是并联也好,串联也好,都是一种无功补偿,希望大家加以识别其功能和用途。

网友E:
嗯,5楼讲的很不错。很受教。谢谢共享。

网友F:
同样觉得5楼mat3210说的好。

网友G:
5楼说得好。

网友H: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功率补偿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容器并联的越多容量越大,串联越多容量越小
楼主,好好学习一下基本功吧!

网友J:
看到题目想进来发表想法来着,结果还是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