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买了一条力特usb转串口线却无法使用,安装提示说要用vist系统,可是换了系统还是不能用。有懂的朋友帮帮我,先谢啦!

网友A:
驱动没装好;
这个驱动WIN98  XP  vista都有;

网友B:
要安装usb转串口的驱动

网友C:
力特的转换线还是可以的,看光盘里的说明,安装正确的驱动

网友D(2011-12-12):
话说usb转串口,xp下比vista强多了。还是找对驱动吧。

网友E:
可以选择XP下的驱动呢!!

网友F(2012-05-10):
自己的电脑系统要搞清楚,安装对应的驱动。

网友G:
用xp系统把 我用的就是xp系统  感觉还好

网友H:
一个是要找对驱动,一个是这个线脆弱的,不行就要换线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装驱动就解决

网友J(2012-09-29):
驱动没有装好了。我都用过的。

网友G:
我的也是xp系统   感觉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