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磁和稳压器用来给X射线管灯丝初级电路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它是管电流稳定的先决条件,当其发生

故障时,就无法获得稳定的管电流,一般而言,稳压器的故障多发生在谐振电容器上。

(一) 谐振电容器的故障

只要谐振电容器出现故障,稳压器将失去稳压作用,具体现象和故障原因有所不同。

1. 谐振电容器击穿 谐振电容器铁芯上出现一个短路环,使稳压器几乎无输出。此时,稳压器有明显

的嗡嗡声,触摸稳压器线圈有明显升温,X射线管灯丝不亮,甚至保险丝熔断。这时若测量其输出电压

,电压指示数极低。

2. 电容器容量改变 容量改变,谐振回路失谐,稳压器输出电压将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曝光时可

见毫安表指针随电源电压表指针的波动而波动。

检查时,可在稳压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各接一量程为300V的 交流电压表,并在输出端接一合适的负载

(如用一只220V、100W的灯泡),开机并调节输入电压在稳压范围内变化,结果为输出电压随输入电

压的变化而变化。

3. 谐振电容器开关 当电容器开路时,谐振回路不复存在,也无谐振电流产生,正常工作电压下,稳

压器无法达到磁饱和状态,当然不能获得稳定的电压输出。
电容器发生上述故障多因电容器本身质量不佳或自然寿命所致,一般更换同型号的电容器后就能恢复

正常。

(二) 稳压器铁芯夹持件松动

稳压器的饱和铁芯截面积较小,漏磁较多,振动声较大,当铁芯夹持件松动时易产生很大的蜂鸣声,

甚至使周围固定不牢的金属物也发出振动的鸣叫声,不仅影像了工作环境的安静,严重时甚至影像其

它电路及元件工作的稳定性。

夹持件松动的原因,可能是在装配时未固定紧,也可能是由于长期使用后使夹持件的螺丝松动。

修理时,只要紧固稳压器铁芯四周压板的紧固螺丝即可。同时要紧固稳压器周围的部件,以消除或减

弱振动声。

(三) 电源频率变化对稳压器输出电压的影像

我国磁饱和稳压器的谐振频率为电源频率,即50HZ,允许的电源频率变化不得超过±0.5HZ,当电源频

率变化达到±1HZ时,管电流要变化±20%左右,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当使用X射线机时发

现管电流经常有不稳现象,应考虑是否是电源频率不稳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