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808nm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国产808nm光纤激光器,单管光纤耦合FCSE系列(连续)
波长偏移正负3个nm,单芯片,单管光纤耦单芯片光功率输出3W,6W,10W。

808nm光纤耦合输出半导体激光器按输出功率大小分,有3W、6W,10W三种。
3W器件性能参数如下表所示:

典型参数 符号 单位
光学参数 输出功率 P W 3
中心波长 λ nm 805
波长范围 - nm ±3
光谱宽度 △λ nm <3
温度系数 - nm/℃ ~0.3
光纤参数 光纤芯径 W μm 50,105
数值孔径 NA - 0.22
连接器 - - FC,ST
电学参数 工作电流 Iop A 2.5
阈值电流 Ith A 0.4
功率转换效率 η % 40~50
微分量子效率 ηD W/A 0.9~1.1
工作电压 Vop V 2.1~2.3
PD 光电流 Imo mA 0.2~1
其他 工作温度 Top ℃ 10~30
存储温度 Tst ℃ -20~+60
预期寿命 MTTF h >5000
尺寸(不含光纤) - mm 31×12.7×12.5

引脚 说明 引脚 说明
1 激光器+ 3 PD
2 激光器- 4 PD
激光器使用说明
      激光器工作时,避免激光照射眼睛和皮肤。
      运输、储存、使用时必须采取防静电措施,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引脚之间需连接短路线保护。
      使用恒流电源,工作时避免浪涌。
      应在额定电流、额定功率下使用。
      激光器工作时需保证良好散热。
      使用前需将光纤端面处理干净。
      光纤不可有大角度的弯折,弯曲直径要大于300倍光纤直径。
      工作温度10℃~30℃。

深圳市威睿晶科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伟
联系方式:15875544082  0755-83842901-810
联系邮箱:david_wang@valueplus2.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1045号12G

网友A(2011-12-20):
随着高亮度激光光源的发展,熔融去除率现在似乎是限制切割最大厚度的主要因素,而不是受制于现有的光纤激光器强度。光纤激光器加工参数提高了熔融流动性,从而获得更高的切割质量和切割速度。在切割厚型金属时的加工参数通过惰性气体射流协助影响熔融去除效率,包括:焦点位置,辅助气体压力和喷嘴直径。奥尔森等人也尝试采用高亮度、短波长的激光器,利用其中的多光束模式用于控制切缝中的熔体流动,以提高金属切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