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9):
问题描述:

   六轴机器人的驱动可以打开,其他的轴都能在手动模式下移动,唯独2轴不能,一手动移动2轴,机器人就会掉驱动,尝试在很低的速度下手动运行2轴,示教盒上显示的2轴的角度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几秒钟之后机器人报错,掉驱动。
   目前已经确定2轴电机的伺服放大器没有问题,伺服放大器到电机之间的连线也没有问题,测量了电机的编码器的电阻也没有问题。而且机器人打开驱动时,伺服放大器端是有松开的抱闸的输出的,请假高手下,这个情况应该是哪儿出了问题?
   谢谢~~~~~~

网友A:
教导盒上有没有显示鼓故障代码,一般可能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伺服和电机的型号没选好呢?

网友C:
故障代码以及描述是什么?什么机器人?

网友D:
什么机器人,报警应该告诉怎么处理呀!

网友E:
你好,编码器如何测量电阻,从你的故障描述确定为机器人伺服马达故障。

网友F:
也有可能为机械原点出了问题
楼主反映的问题咨讯太少

网友G(2011-09-14):
对啊,信息太少,无从下手。
是不是放大器的故障。。。

网友H:
电机刹车没打开?

网友I(2011-10-25):
电机有问题,编码器故障,电阻反映不了什么,没有意义

网友J(2012-05-12):
导轨有杂物?可能

网友K:
有安全回路没啊,可以考虑与其他轴对调什么东东。

网友L(2012-06-18):
电机后面的编码器 测试可以用测试有效电压值的方法,,这个方法在增量编码器上是完全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