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7-10):
各位老大,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台国产科姆龙KV2000的变频器,现在出现故障了故障现象:开机后电动机没反应,控制面板上也没反映也没有显示故障代码,检查过控制线路没问题外围电路工作正常。请各位老大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那你要用 万用表测量变频器三相有没有380v 电压输出,要是有,说明变频器没问题,可能是电机烧了,如果没有那就是变频器坏了

楼主:
用万用表量过没有380V电压输出

网友B:
测量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屏也没点亮是变频器内部供电损坏,送修。

网友C:
都检查了,外围都没有问题?电机呢? 如都没有问题这么的话,变频器要维修了

网友A:
如果 变频器启动后  没电压输出 ,是变频器坏了,送去维修吧

网友D:
进来学习,看看各位高手的解答!

上海佳蔚自动化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专业提供行业智能化解决方案,专业销售工控自动化产品!

详情请登录:http://www.jawei.com/about.asp

网友E:
变频故障
你可以按一下复位键试试。

网友C:
再检查一下线路吧,确定线路没有问题,再把变频器回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定你们所需要的参数

网友F:
可能性是输出到电机的三相线开路!再不是变频器三相全无输出!只要变频器有一相输出不正常,电机有一相开路的话,变频器是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