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断路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家里的线路,当零线断路时,用电笔测时怎么火线跟零线都有电呢?有人说是短路了,为什么呢?

网友A:
请查看一下家用电器的插头是否都拔出了?另外,请告知你的电笔在何位置测量的?

网友B:
家里的线路,当零线断路时,用电笔测时火线跟零线都有电
你仔细观察一下,两根线的明亮程度不一样,其中,零线是感应的。

网友C:
零线上的电,也有可能是通过负载返回的;
但也要注意零线火线短路的情况。

网友D:
你可以相像零线断的地方是个开关 没有合上 上端当然是有电的了

网友E:
初学者对零火有时很困惑,呵呵

网友F:
有可能短路  你好好查查   还有就是  做个比方  如果你在正常的情况下把零线从你进屋的总空开上拆下来  然后把控制电气(比如灯泡)的开关合上  这时候因为没有零线(也就是没有回路)电气是不会工作的  但你这时候用电笔测你用电气一侧的零线上的电压时 一定会有电的  因为零线一旦断掉 你再接通电气的开关 那么电气测的零线就变成火线啦  如果它没有断那他还是零线

网友G:
呵呵 零线断开了,你家里开关装在相线上,你把灯开关打开了,如你开的那个灯是白炽灯,那么你量零线就亮啦

网友H:
不要着急,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I:
零线断了。回路

网友J:
零线断了后打开开关如果有负载那零线一定是带电的

网友K:
举个简单的例子
正常情况:当开关闭合的时候,火线——灯泡——开关——零线,形成回路。这时候灯泡所承受的压降为火线——零线的220V灯泡会亮,而灯泡零线测因为是通过开关与零线连在一起的是零电位,所以试电笔不会亮。
零线断开的情况:当开关打开,相当于零线断路,火线——灯泡——开关,未能形成回路。这时灯泡的零线测因为与零线断路,所以灯泡两端并没有形成压降所以灯泡不亮,而灯泡的零线测相当于接在火线上,所以试电笔会亮。

网友L:
楼上的港得很详细啊,呵呵,又耐心细心呵呵顶一个

网友M:
原來如此
看了圖解果然更加明瞭了

网友N:
零线是感应的

网友O:
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据感兴趣啊。

网友P:
把家里所以的开关都关了所有的插座都拔了再测~

网友Q:
火线和零线的亮度不一样、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来的、、、

楼主(2011-08-10):
确实是零线断了,刚刚弄明白,真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R:
零线会有感应电,手触摸的话会被电到,接电器容易导致外壳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