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0):
高手们,请问如何测量一台设备的接地电阻,目前只是接一根黄绿色地线将机器外壳,电气元件跟地线接在一起,中间没有接电阻二极管之类的,请问用万用表能测出接地电阻吗?因为接地是有规定的,有时客户说到接地,我都只能说有接地,至于接地多少电阻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用兆欧表测量接地电阻……
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B: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 严格说好像是小于4欧姆 用摇表是不可以的

楼主:
大家做设备有没有测过接地电阻的呢?

网友C:
这个还真没有在意!

网友:
PLC、变频器选型

网友D:
用摇表示不可以的

网友E:
接地电阻邀标,一般少于10欧吧。

网友F:
接地电阻仪才能测出数据,一般万用表是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G:
只能用接地摇表,10欧以下即可。危险地区4欧以下。

网友H:
之前在台企做事,有专门的接地测试仪器,一边是接消防栓上面,一边接设备,要求之间的阻值小于5欧姆,有些机台如果接地大于这个值,产生的静电很大,对机台影响还是蛮大的

网友I:
接地电阻是电器外壳跟大地之间的电阻,你只要量电器外壳跟接地线之间接触良好就行了,这之间的电阻应该近似为0.至于电器外壳跟大地之间的电阻应小于4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 严格说好像是小于4欧姆 用摇表是不可以的
同意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用摇表

网友M:
呵呵,摇表是测量绝缘电阻的,测接地电阻是不能使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可以用,万用表亦可粗略测量。

网友N:
用低阻愮表,就是接地电阻测量仪。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呵呵,摇表是测量绝缘电阻的,测接地电阻是不能使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可以用,万用表亦可粗略测量。
低阻愮表用的是高压,测的是低电阻,有三个桩头。而万用表输出电压太低无法测量

网友C:
用万用表只可以大概的测量,不是很精准的。

网友O: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 严格说是小于4欧姆。

网友P:
要准确测接地电阻得话,要使用接地兆欧表的,有专门卖的

网友Q:
完全正确
引用 网友I:
接地电阻是电器外壳跟大地之间的电阻,你只要量电器外壳跟接地线之间接触良好就行了,这之间的电阻应该近似为0.至于电器外壳跟大地之间的电阻应小于4欧。

网友R:
我不明白楼主的意思,你的话:“目前只是接一根黄绿色地线将机器外壳,电气元件跟地线接在一起,中间没有接电阻二极管之类的,......”
你是要测机壳对元件之间的绝缘阻值,还是要测你的机器对你的实际位置(大地)间的接地电阻值?所以,引的大家有用摇表的又有用接地电阻仪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高手们,请问如何测量一台设备的接地电阻,目前只是接一根黄绿色地线将机器外壳,电气元件跟地线接在一起,中间没有接电阻二极管之类的,请问用万用表能测出接地电阻吗?因为接地是有规定的,有时客户说到接地,我都只能说有接地,至于接地多少电阻就不知道了!

楼主是设备安装单位,管不着接地极与大地之间的接地电阻,那是客户自己的事情。
按规定,所说的一根黄-绿线是该设备电源进线的1/2(电源进线大于16平方时),或等于电源进线(电源进线小于16平方时),且从配电箱(箱内要有专用接地端子)直接引至接地极就可以了,您回答客户应是这个内容。

网友T:
有专门测接地电阻的仪表--接地电阻测试仪,电子式更直观还不需要断接地线,直接测量,直接给出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