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0):
请教咸工:日立L300P一启动就报E23.4或E23.6  但空载正常,是什么原因,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多多指教!使用期4年多点,15KW机器带2台7.5KW风机.

网友A:
未查到这两个代码的意思,提点参考吧。
1、驱动IC的电源电路中,滤波电容失效,使驱动能力不足,IGBT故障检测电路报警,意同OC、SC;
2、接地故障检测电路误报警;
3、输入电压检测或直流回路电压检测起控。可能为充电继电器接触不良或储通电容容量下降引起。

楼主:
谢谢咸工指点

网友B:
门阵列故障,有可能控制卡坏。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www.sinodrive.com或者www.4008886560.com(上海津信)里面有比较多关于变频器的技术文章,可在大家学习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