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0):
各位老师 如何做到 把保护变频器的措施 做的最好呢? 比如加电抗器  调节变频器自身的保护参数  请问还有那些保护变频器的措施呢  外部能起到作用的要怎么做  变频器内部的保护又要如何做呢? 谢谢啦

网友A:
除了你提到那几个外,变频器上桩也要加 马达启动器 另外给变频器良好的通风散热,都做到这些就可以了 变频器也不是很脆弱的放心使用

网友B:
功率小点的变频器对工作环境要求不高
不用担心。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