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0):
我从办公室拉一根8心网线到宿舍,距离有130米,电脑显示没有联网,请教高手们有啥办法能上网

网友A:
一般不超过200米就以,应该不是距离问题

网友B:
加中继器

网友C:
买个便宜的hub,就几十块钱,接一下就行。

网友D:
用无线。如果信号不好,中间再弄一个无线做一下桥接。或者用线拉出一断距离后再转无线

网友E:
无线路由器就可以在100M之内能上网,但要没有建筑物遮挡

网友F:
无线路由器上面标的都是在理想的状态下的距离;

网友G:
中间要加中继或者路由器,集线器都可以
我在学校时曾经一根300多米的网线带了七八台电脑

网友H:
花几十元买一个小型的交换机放在中间,保你上网没问题

网友I:
网线超过100米就不能保证了,最简单中间加个集线器吧,无线的话太麻烦,直线无碍传输还可以,2.4G的频率,稍微挡一下什么都没有了,加大功率的话,对自己都没好处。

网友J:
你的网线有问题,头尾不一样吧? 我现在用的就是100多米的 没有问题啊

楼主(2012-06-23):
谢谢各位帮忙,我在网线长度一半的地方加了个交换机问题解决了,网速不受影响

网友K:
花几十块钱买个网上流行的那种蹭网器 再把你单位装个无线路由器 啥都解决了

网友L:
加一个交换机吧,我记忆中是在110M范围内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M:
买过无限路楼加个定向天线,那还用线呢 呵呵。

网友N(2012-07-23):
最低级的错误,哪怕你买的新网线也可能坏的,断掉了,网线四对儿,只用其中一根,另外一根消除干扰。拿块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