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

楼主(2011-07-11):
问题是:西门子变频器与s7-200plc通过控制端子接线时,两者之间连接时的电流问题?

网友A:
请说清楚点

网友B:
都是西门子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端子连接就没有什么阻抗匹配的工作要做了。电流的直接连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和硬件转换开关置电流模式即可。

网友C:
你就说你现在接变频器 那个端子,你现在变频器启动指令是不是接变频器的5,9端子,然后给定频率是29,30端子?变频器输入信号不管你是什么接都不用担心考虑电流问题

网友D:
要是我,用通讯,这个功能最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