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1):
能告诉我怎么选着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抗器吗?

还有电压降和电感量有何关系

网友A:
电压降和电感量的关系就是“欧姆定律”的关系。只不过它是阻抗电路中的欧姆定律。所谓阻抗就是不仅仅是纯电阻电路,它还包括容性阻抗和感性阻抗的电路。电抗器中的电压降与电感量的关系,是由通过电抗器的电流决定的。

至于怎么选,确定了两个量,即可求第三个量。电抗器一般都是以压降和电流来选的。即需要的压降和实际应用的电流决定电抗器的选择。

网友B:
一般变频器输出没有电抗器,没有见过,输入电抗器什么选,变频器说明书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