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的定时器,计数器问题再发一遍,希望可以成功

楼主(2011-07-11):
首先0.00设为ON,当定时器定时结束,则T0001 ON,100.00 ON,计数器计数一次;
那定时器这条路就断了,为什么他还在继续定时呢?里面有什么刷新的吗?[/

网友A:
100.00 瞬间断开了T0001,T0001复位,T0001常开触点也复位,100.00也复位,100.00常闭触点又接通,所以会又重新定时。

网友B: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0.00动作5S×100后100.1动作,0.01复位

网友C:
把PLC循环工作过程搞清楚就明白了

楼主:
为什么100.00会瞬间断开呢?当第一次循环结束后,T0001不就变成ON了吗?什么情况使他又复位了?

楼主:
求教PLC的循环过程是什么样的?

楼主:
这个知道,就是不明白它怎么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00.00会瞬间断开呢?当第一次循环结束后,T0001不就变成ON了吗?什么情况使他又复位了?
100.00吸合后,下一循环100.00的常闭点不就将T0001断开了吗,所以第二个循环时100.00就是断开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就是不明白它怎么工作的
谢谢~~~ 经你这么一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