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怎么取单片机内部RAM的位寻址区?

楼主(2011-07-11):
C51中怎么取单片机内部RAM的位寻址区
比如说内部RAM 20H单元的第0位的地址是00H,那么请问在C51里,如果我要使用这个00H,该怎么引用呢?

网友A:
C51中使用位地址,直接用bit定义就是,不需要分配那个地址,C51编译软件自动分配;
bit M0;

网友B:
供应日本村田MURATA 压电振动陀螺仪 ECN-03RC ENC-03MA
村田(香港)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电子元器件销售公司。主要供应日本 村田 MURATA 以下产品:
1:村田 电容器 (陶瓷电容、安规电容、微调电容器);
GRM155R60J105KE19D系列;DEBE33D472ZA2B系列;TZY2Z060A001R00系列。
GRM188R60J225KE19D
GRM188R60J475KE19D
GRM219R60J106KE19D
GRM219R60J226ME47D
GRM21BR60J106K
GRM21BR60J226M
2:村田 电阻器/热敏电阻 (温度传感和温度补偿用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微调电位器);
NCP15XH103J03RC系列;PVZ3K103E01R00系列。
3:村田 线圈/延迟线(贴片绕线电感、贴片积层电感、贴片薄膜电感)
LQH43CN100K03L系列;LQG15HS2N2S02D系列;LQP18MN39NG02系列。
4:村田 静噪元件/EMI静噪滤波器 (磁珠)
BLM15BB750SN1D系列;BNX002-01系列。
5:村田 振荡子 (陶瓷振荡子、表面波振荡子)
CSTCR4M00G53-R0贴片系列;CSTLS4M00G53-B0插件系列。
6:村田 通讯设备用滤波器(射频/局部用)
SAFEB942MFL0F00R14系列。
7:村田 高频元件(同轴接插器)
MM8430-2610
MM9329-2700系列
8:村田 高频组件 (射频二极管开关)
LMSP33CA-465 LMSP33AA-696 LMSP33AA-298等。
9: 村田 传感器元件(压电振动陀螺线件)
ENC-03RC
ENC-03MA

我们在深圳和香港分别有一个产品库,拥有大量现货,供货周期在1-3天;订货需要5-6周。产品质量可靠,绝对是原装正品货。如质量问题90天内免费退换货。
深圳村田发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洪小姐
手机:13537886062
传真:0755-82128858
邮箱:iawddgui@163.com
QQ:944265933
MSN:iawddgui@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cncuntian.com
地址:福田区上步南路国企大厦永富楼1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