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1):
请教接触器上边安装的小帽子叫什么名字???

那个小帽子上边有 两个常开触头     和两个常闭触头,   接触器正反转中用到!谢谢你们呀

网友A:
呵呵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每种品牌的接触器 结构都有差别,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B:
辅助端子

网友C:
辅助触头,22,40,31的都有,常开常闭触电的数量,时间延时的都有的。。。

网友D:
应当如楼上所言,辅助触头组件。

网友E:
辅助触点。

网友F:
辅助触头

网友G:
辅助触头组件。

网友H:
你说的应该是22的辅助触点

网友I:
辅助触头,可以自行装拆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辅助触头,22,40,31的都有,常开常闭触电的数量,时间延时的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