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我厂有条酸洗线有台调速器停一下后有正常,此故障时常发生,调速器又没报警,请问怎么查,大概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运行一段时间后用手感觉一下590有没发热,如有就要检查散热器又没问题。

楼主:
觉得不太热,过热的话他也会报警

网友B:
如果一个控制系统不限问题不能自检,也没有内部的记录可查。那可就是悲哀了。猜谜语呗?也许能蒙上。但毕竟是太盲目了。没有报错的非正常自然停止,只能说明控制信号的给定出问题了?或者合闸信号自动“掉了”?

楼主:
停机的时候c3和c5是on

网友C:
花时间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停机的时候c3和c5是on

进一步从框图链接里看一下,每一步的信号是否都是on。

楼主:
开机2-3小时出现反复跳闸好像是控制器热稳定性不好。请懂的朋友说一下大概是哪里问题?是不是功率元件或开关电源,具体怎么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