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面试的时候考晕我了……很灰心……想看看答案研究一下(20110712)

楼主(2011-07-11):
他们给我题目是:按开始亮第一个灯3秒灭,灭也是3秒 同时亮第二个灯3秒后灭再亮第三个灭第二个 以此类推 亮到第八个灯后在逆向着亮  中途可以停下来后,停下来后要逆向着亮到第一个灯再灭 ....  《但是这是设计师的事情啊  他们拿多少,我才拿两千多一点……还有就是怎样学??》

努力复制中……

网友A:
不知用移位寄存器 可不可以编程;
还有,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就用位移指令呀!很简单的!

网友C:
等待答案

网友D:
位移指令

网友E:
楼上说的位移指令没有想太明白,不知道西门子S7编程中能不能实现?
我自己想了一种可以用计数指令完成,3s一计数,把0-8灯的亮灭记好时间与计数像对应。
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没有具体实施。

网友F:
兄台这是参加何种面试?题目本身不难,关键是还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必须用何种PLC、用何种指令之类的,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F:
呵呵,抛砖引玉,大家看一下下面的程序:
只在软件上模拟了一下,应该能实现题目的控制要求。大家批评指正一下。

网友F:
忘记说了,以上程序采用三菱FX系列PLC,gx软件制作。

网友G:
帮顶,等待高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