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1-07-11):
请问各位师傅:
                         我们平常用的三相电机中只能接380的吗?有没有接220V的,还有接220V的电机也有星三角接法吗?上次我们公司来了一个风机,厂家过的就是接成星型的,接线盒上也没有说明。我过去接入380的电,但我们老大看了下说是不是接成220V的,这个我有点想不通,那为师傅可以给我解析解析吗?谢谢!

网友A:
电机不同接法,用以适用不同电压,国产Y系列3相电机4KW以下;星型接380V,角型接220V。4KW以上:星形接660V,角型接380V。

网友B:
有线电压是220的三角接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同接法,用以适用不同电压,国产Y系列3相电机4KW以下;星型接380V,角型接220V。4KW以上:星形接660V,角型接380V。

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同接法,用以适用不同电压,国产Y系列3相电机4KW以下;星型接380V,角型接220V。4KW以上:星形接660V,角型接380V。

网友E:
不知道,一般电机出厂要求什么接就什么接,220 660 那些特殊的 工厂什么弄到?

网友F:
如果你的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的接入380V电就要接成Y型
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接入380V电接成Y型就变降压了,只适应轻载
重载的话还是要接成△型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答!小弟现在明白了。祝各位周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