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1):
各位老师我今天量啦下变频器的电流  面板上的显示电流时33A  可我用表量时三线的电流分别是25 29 33   这样正常吗?》

网友A:
不正常的,你的机器是多大的,很可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你换一套驱动板试试。

网友B:
先测一下三相输出电压,若平衡度可以,电流不平衡是负载的问题。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才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的,你的机器是多大的,很可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你换一套驱动板试试。
 我们换不了的 因为没有备用的  而且我也没拆过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三相输出电压,若平衡度可以,电流不平衡是负载的问题。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才是变频器的问题。
谢谢您啦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