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知道西门子变频器的风扇能不能输出或在不输出的时候都一直转啊?

楼主(2011-07-11):
如题  我们的变频器当停止输出后 风扇也就停啦  可是停没多久变频器就会非常热(已经不输出啦 可能是余热 我们的散热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只要变频器通电就让风扇转起来  应该设哪个参数呢?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是在节电时 风扇才会转的, 当变频器停止的时候怎么还会发热的。你的变频器是不是装在电柜里面的,,如果你想要 停止的时候风扇也转  ,那你就要外 独立加24v电压给风扇。 这样风扇就一直保持转了

网友B:
查一下变频器说明书,若有上电运转、启动后运转和温度至一定值时运转3个可选择参数,修改参数值即可达到上电运转要求。若无相关功能,可据楼上所说,另外加装散热风扇。

网友C:
变频器风扇可以控制的,你用的哪个系列?
你可以更改为一直运转;

网友D:
这个可以改的,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变频器?懒的查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风扇可以控制的,你用的哪个系列?
你可以更改为一直运转;
 是440 那一系的    老师 这个参数 可以直接进入参数进行修改吗?  谢谢老师啦   对啦老师 西门子变频器的参数在变频器运行中可以进行修改吗?  还有那些监视参数 可以在运行中直接看吗?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改的,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变频器?懒的查的话,我可以帮你看看
 老师关键是我有说明书 但 里面参数不是很全  关于风扇只提拉在变频器停止运行后 风扇几秒停  对啦老师  昨天白天又崩啦个2.2KW的  已经崩5个啦  现象是只听一声响 然后变频器就没反应啦 他进线端的断路器也同时跳啦  我怀疑是不是电流突然变大啦啊?把他给烧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风扇可以控制的,你用的哪个系列?
你可以更改为一直运转;
老师您知道变频器的保护杂设置吗?我总感觉设备厂家的变频器里面的保护参数没有设好  而我的说明书又不是很详细 还请老师多多帮忙!!!谢谢您啦

网友B:
变频器爆整流模块,导致断路器跳闸,一般是电网谐波引发浪涌电流,致整流模块击穿所致。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回路中串接三相电抗器,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D:
你的变频器什么型号?你说的电流突然变大?那也是输出端的问题啊,和输入端不搭边的,不知道你们是你用的,我之前遇到过MM440输出端电缆短路了,变频器都没有电事情啊,你们用的变频器什么那么脆弱呢,我感觉啊,你要好好研究你们变频器的输出端了,另外你们买的是不是水货的东西呢